[求助] 请问如何从滤波器频率响应曲线判断零极点

楼主(2010-05-10):
请问如何从滤波器频率响应曲线判断零极点,为什莫有时极点是极值附近3db点,有时是极值点,有什么具   体的判断根据

网友:
不是极点时会有最大值出现,而零点不是最小值出现吗
有的是零点极点相消,造成最大值和最小值偏移了,不对称

网友:
guan zhu yi xia...

网友:
请问lz看到这本书啥名字啊 还带彩色的...

网友(2012-09-09):
顶,问一下楼主,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你有答案了吗?本人很迷茫,求教

网友:
不是典型的切比雪夫I/II型滤波器吗

网友(2013-08-17):
回复 楼主:

    类似问题。根据附件曲线如何知道零点,极点频率值?

网友(2014-01-17):
零极点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分析电路的频率特性,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2014-09-06):
回复 网友A:

哥们儿你是看的那本书呢??滤波器相关的么??求告知呀!!

网友:
在滤波器里面,加零点可以让滤波器在带宽处下降的更快,但是会在阻带部分会有上升(比如第二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