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5-11):
现在我想用DSP做一个对电网频率采集分析的一个东西,需要使用一个锁相环跟踪电网频率,将锁相和倍频后将信号输出给DSP,作为AD的启动信号,在一个周期中采样256个点。一般的锁相环可以做到频率同步,相位差恒定(不为0),现在我就是想得到一个同频,相位差为0的锁相输出信号,不知道怎么实现,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么?谢谢。

  PS:现在我的想法是使用锁相环锁相后,再经过一个移相器进行相位调节,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还有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说可以通过配置鉴相器外围的(或是环路滤波)的一些参数实现相位差为0,现在挺乱的。
   我这个系统需求响应时间很短。

网友:
锁相环的相位差为什么不是0?
所谓锁相,应该就是指相位差为零。

网友:
按道理来说相位差应该是零,但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差。这跟锁相环的结构有关。

楼主:
锁相给出的好像是个频率一致,当相位差是固定的值,不为0的。

网友:
最近仿真时发现: 如果电荷泵电流不匹配 就会出现同频不同相的情况(固定的相位差弥补电荷泵充放电流间的失配),理论上讲:改进电荷泵 可以得到同频同相的输出信号
(偶是新手 说错了别拍我哦 )

网友:
锁相环关键是同频,相位差可以是0,也可以不为0。视具体情况而定吧

网友(2010-07-03):
如果你的CP是理想的你锁定的时候相位误差很小的,你出现的情况应该属于CP的开启电压过大,即CP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电压才能开启对电容充放电,所以你主要应该减小CP的开启电压,这个相位误差就会迅速减小。

网友(2010-09-06):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现在我想用DSP做一个对电网频率采集分析的一个东西,需要使用一个锁相环跟踪电网频率,将锁相和倍频后将信号输出给DSP,作为AD的启动信号,在一个周期中采样256个点。一般的锁相环可以做到频率同步,相位差恒定(不为 ...
引用 网友A:

你的滤波器是怎样的实现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