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我调了两天了

楼主(2010-05-11):
module Ntile(clk,reset,input_ready,output_ready,ip_port[0],ip_port[1],ip_port[2],ip_port[3],ip_port[4],op_port[0],op_port[1],op_port[2],op_port[3],op_port[4],credit_in[0],credit_in[1],credit_in[2],credit_in[3],credit_in[4],credit_out[0],credit_out[1],credit_out[2],credit_out[3],credit_out[4]);

// parameter ID=6'b111111;
parameter num_nb=5;
parameter  data_width=32;
parameter NUM_VCS=3;
parameter num_ic=5;
parameter num_oc=5;
parameter vc_counter=2;
parameter ADDR_SIZE=6;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ID;
input [data_width-1:0] ip_port[num_nb-1:0];
output reg [data_width-1:0] op_port[num_nb-1:0];
input [NUM_VCS-1:0] credit_in[num_nb-1:0];
output reg [NUM_VCS-1:0] credit_out[num_nb-1:0];
input [num_nb-1:0] input_ready ;// this signal is added by me !
output reg [num_nb-1:0] output_ready ;// this signal is added by me !
                               //???size below
wire [data_width-1:0] flit_sig [num_ic-1:0][num_oc-1:0];/// signals to connect data outport of ICs to the data inport of the OCs
wire [data_width-1:0] flit_cs_ic;   /// data line from ipcore to input channel
wire [data_width-1:0] flit_oc_cr;  /// data line from output channel to ipcore
wire [num_oc-1:0] rdy[num_ic-1:0];   /// ready signals from ICs to OCs of neighboring tiles   ????  size
wire [num_ic-1:0] vcReq;      /// Request signal for virtual channel allocation from IC to VCA
wire [1:0] opReq[num_ic-1:0]; /// Output port requested from IC to VCA
wire [num_ic-1:0] vcReady;/// Ready signal from VCA to IC ?? size is wrong!
wire  [vc_counter-1:0]nextvc[num_ic-1:0]; /// Virtual channel id allocated from VCA to IC
wire [NUM_VCS-1:0]  creditIC_CS;  /// credit line from core channel to VCA and ipcore
wire [num_ic-1:0] rtReq;    /// Routing request signal from IC to Ctr
wire [ADDR_SIZE-1:0] desReq[num_ic-1:0];/// Destination address from IC to Ctr
wire [ADDR_SIZE-1:0] srcAddr[num_ic-1:0];/// Source address from IC to Ctr
wire [num_ic-1:0] rtReady;/// Ready signal from Ctr to IC
wire [2:0] nextRt[num_ic-1:0];/// Route (output port) signal from Ctr to IC
generate
  genvar i;
  for(i=0;i<num_nb;i=i+1)
    begin :block_2

    Inputchannel m0 (.clk(clk),.reset(reset),.inport(ip_port[i]),.input_ready(input_ready[i]),.outport_ip(flit_sig[i][4]),.outport_e(flit_sig[i][0]),.outport_s(flit_sig[i][1]),
                     .outport_w(flit_sig[i][2]),.outport_n(flit_sig[i][3]),.outReady(rdy[i]),.vcRequest(vcReq[i]),.vcReady(vcReady[i]),.opRequest(opReq[i]),
                        .nextVCID(nextvc[i]),.credit_out(credit_out[i]),.rtRequest(rtReq[i]),.rtReady(rtReady[i]),.destAddress(desReq[i]),.sourceAddress(srcAddr[i]),.nextRt(nextRt[i]));
      outputChannel out1(.clk(clk),.reset(reset),.inport_ip(flit_sig[4][i]),.inport_e(flit_sig[0][i]),.inport_s(flit_sig[1][i]),.inport_w(flit_sig[2][i]),.inport_n(flit_sig[3][i]),.credit(credit_in[i]),.outport(op_port[i]),.(inReady[0])(rdy[0][i]),.(inReady[1])(rdy[1][i]),.(inReady[2])(rdy[2][i]),.(inReady[3])(rdy[3][i]),.(inReady[4])(rdy[4][i]),.outReady(output_ready[i]));
end
endgenerate

VCAllocator VCA(.clk(clk),.reset(reset),.vcRequest_ip(vcReq[4]),.vcRequest_e(vcReq[0]),.vcRequest_s(vcReq[1]),.vcRequest_w(vcReq[2]),.vcRequest_n(vcReq[3]),
                  .opRequest_ip(opReq[4]),.opRequest_e(opReq[0]),.opRequest_s(opReq[1]),.opRequest_w(opReq[2]),.opRequest_n(opReq[3]),.vcReady_ip(vcReady[4]),.vcReady_e(vcReady[0]),
                     .vcReady_s(vcReady[1]),.vcReady_w(vcReady[2]),.vcReady_n(vcReady[3]),.nextVCID_ip(nextRt[4]),.nextVCID_e(nextRt[0]),.nextVCID_s(nextRt[1]),.nextVCID_w(nextRt[2]),

/*
generate
  for(j=0;j<=4;j=j+1)
  begin :block_3
outputChannel out(.clk(clk),.reset(reset),.inport_ip(flit_sig[4][j]),.inport_e(flit_sig[0][j]),.inport_s(flit_sig[1][j]),.inport_w(flit_sig[2][j]),.inport_n(flit_sig[3][j]),.credit(credit_in[j]),.outport(op_port[j]),.(inReady[0])(rdy[0][j]),.(inReady[1])(rdy[1][j]),.(inReady[2])(rdy[2][j]),.(inReady[3])(rdy[3][j]),.(inReady[4])(rdy[4][j]),.outReady(output_ready[j]));
end
endgenerate
*/
Control con(.clk(clk),.reset(reset),.id(ID),.rtRequest_ip(rtReq[4]),.rtRequest_e(rtReq[0]),.rtRequest_s(rtReq[1]),.rtRequest_w(rtReq[2]),.rtRequest_n(rtReq[3]),.destAddress_ip(desReq[4]),.destAddress_e(desReq[0]),.destAddress_s(desReq[1]),.destAddress_w(desReq[2]),.destAddress_n(desReq[3]),
                .sourceAddress_ip(srcAddr[4]),.sourceAddress_e(srcAddr[0]),.sourceAddress_s(srcAddr[1]),.sourceAddress_w(srcAddr[2]),.sourceAddress_n(srcAddr[3]),.rtReady(rtReady),.nextRt_ip(nextRt[4]),.nextRt_e(nextRt[0]),.nextRt_s(nextRt[1]),.nextRt_w(nextRt[2]),.nextRt_n(nextRt[3]));

endmodule

** Error: F:/Modesim/Ntile/Ntile.v(54):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expecting "IDENTIFIER" or "TYPE_IDENTIFIER"
** Error: F:/Modesim/Ntile/Ntile.v(77): near "Control":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IDENTIFIER", expecting ".*" or '.

大家帮帮忙:假如有这样的提示,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问题出错了?

楼主:
请教大家 :这样的提示,大概是什么地方错了? 我真的很头疼  已经调了两天了,该试的方法都试过啦!!!

网友:
光看这个估计无法判断,你最好把相应行前后的代码贴过来会更好。

网友:
generate
  genvar i;
for(i=0;i<num_nb;i=i+1)

genvar i;这个放generate块外面试试

网友:
VCAllocator VCA(.clk(clk),.reset(reset),.vcRequest_ip(vcReq[4]),.vcRequest_e(vcReq[0]),.vcRequest_s(vcReq[1]),.vcRequest_w(vcReq[2]),.vcRequest_n(vcReq[3]),
                  .opRequest_ip(opReq[4]),.opRequest_e(opReq[0]),.opRequest_s(opReq[1]),.opRequest_w(opReq[2]),.opRequest_n(opReq[3]),.vcReady_ip(vcReady[4]),.vcReady_e(vcReady[0]),
                     .vcReady_s(vcReady[1]),.vcReady_w(vcReady[2]),.vcReady_n(vcReady[3]),.nextVCID_ip(nextRt[4]),.nextVCID_e(nextRt[0]),.nextVCID_s(nextRt[1]),.nextVCID_w(nextRt[2]),

最后这里不完整啊

网友:
同意5楼的发现。

楼主:
谢谢了 呵呵 问题解决了  关键是以后不用动态关联,直接用静态关联,莫名其妙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楼主:
特别是数组作为端口时,应定要用静态连线   不要动态!哈哈哈  谢谢大家啦!

网友:
学习了啊 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