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ass AB的电平移位(悬浮class AB控制)

楼主(2010-05-11):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在这片论文中提到,输出M25,M26栅极之间的电压差为常数。问题是:M19,M20的gm是否要求相等?

网友:
我也彷过这个,好像不要吧

楼主:
为什么没有必要相等?麻烦给个理由,让小弟学习一下。
我觉得,首先M19,M20栅源电压的变化应该相等的,否则输出M25,M26栅极之间的电压差不是常数。其次M19,M20电流之和应该是不变的。所以M19,M20的gm应该相等。

网友(2012-10-15):
没有必要相等吧,我觉得悬浮管的作用就是仅利用宽长比的计算,就能够使输出级偏置在CLASS AB

网友(2020-08-15):
我计算过M25和M26栅极看到的第一级的输出电阻,与M19,M20各自的(gm+gmb)有关,只有当两者的gm+gmb相等时,M25和M26看到的第一级的输出电阻才相等。这个时候M19/M20结构才可以当成一个电压源,保持M25,M26栅极电压差恒定,仿真结果也验证了。不过好像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强调(gm+gmb)相等。希望和大家讨论学习。

网友(2021-12-24):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必要相等?麻烦给个理由,让小弟学习一下。
我觉得,首先M19,M20栅源电压的变化应该相等的,否 ...

问题的重点可能不是 “电压差” 恒定,而在于如何偏置能够让静态电流稳定可控,“电压差”的出发点也是为了让静态电流不那么大,动态电流是驱动能力是另一回事。可以参考Sansen第12章translinear loop。

网友(2023-04-12):
最好相等,不相等其实也行,只是公式比较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