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PC8548 DDR时钟问题

楼主(2010-05-11):
请教各位,我做的一款MPC8548E的板子 上电配置后 LOCAL时钟能产生,但是DDR时钟始终无法产生,读写FLASH正常, 无法访问DDR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呢? 用仿真器查看寄存器, DDR控制器与时钟均使能 实在想不通了

网友:
是不是地线没有接好啊

网友:
不知道解决没有,DDR的配置对不对

网友(2010-06-22):
寄存器没配置对吧?器件手册里有初始化顺序的

网友:
应该是地址线没有分配好!!这部分算是里面比较复杂的了。检查下!

网友(2010-08-13):
DDR的配置对不对

网友:
时钟没产生估计是上电配置不对。

网友(2011-04-10):
估计还是DRAM控制器初始化不对 我比你悲惨 我的LOCAL BUS 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网友(2011-05-19):
楼主,你能把你的配置寄存器,用codewarrior仿真器来抓下来,看一下吗?

网友(2011-07-05):
看看DDR时钟的端接电阻是不是100欧姆

网友(2011-08-14):
先量参考时钟,然后再看ddr配置。

网友(2014-06-08):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100欧姆嘛?在手册里面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