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AD采集的信号缩小以适应AD芯片

楼主(2010-05-11):
我要采集的信号是5V左右,但是我用的AD芯片TLC5510的输入信号范围是0.6~2.6V。我想将采集信号进行缩小后再采集。当然直接电阻分压肯定是不行的吧。哪位大侠指教一下。也考虑过用电阻分压后,再用射级跟随器减小输入阻抗, 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呵呵 用功放啊 大小就可以调节了。我当时是功放加有源滤波+电阻偏置

网友:
其实不是电阻分压了 我当时加的是一个偏执 调到AD芯片可以接收电压的中心点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想学习

楼主:
3# raini135792 能讲得详细些吗?我是个菜鸟。什么是电阻偏执呀?学习中。。。。

楼主:
而且我的输入信号是0-5v啊,AD的范围是0.6-2.6.功放的增益小于1的话。不稳定吧?

网友:
不好意思很早做的了 好像功放输入端是用分压电阻降压输入的,偏置的话对你来说就是偏置到1V,是进入AD的信号在1V上下摆动。 详细的话 我就要去找找以前画的那个原理图了。你可以先搭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aini135792

楼主:
如果能偏置电压部分原理图发给我,那就更只有感激涕零了。呵呵,因为对电压偏置还不是很理解。
我的邮箱:rayer1980@163.com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 很久的东东了 没找到 。如果实验有问题 ,你可以找我,到时候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来了。。。

楼主:
10# raini135792 raini135792,非常感谢你回答我关于AD转换的问题。我现在实验又遇到一个问题。我把信号弄到了0.9-1.3v左右。但是我每次采集的时候都只能采到1.3v的信号,不明白是。我单独用0.9v或者1.3v的都没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开始我把信号缩放到0-2v,结果只有2v能采到。我以为是信号下限溢出,才采不出来。因为我AD芯片用的是TLC5510,信号范围为0.6-2.6v。现在看来不是这个问题了。
我焦头烂额了。请大侠指教啊?

网友:
不知道,学习中

网友:
设计一个放大器,让它的放大倍数小于1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做到。当然你要提高它的驱动能力也可以在后面加一个源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