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看了一些关于运放应用于积分器的文献,
其对于运放仿真时,带上负载电容电阻,
相位裕度只有40°左右,但实际测出来的积分器正常工作,
这个相位裕度过小的话,不是容易造成振荡吗,
那怎么判断积分器对于运放相位裕度的要求?

网友:
只知道PM>60°

网友:
40度还OK啦

网友:
其实关键还是环路的相位裕量,
运放只是环路的一部分,不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
相位裕度只要>0,应该说最终就能稳定。如果较小的话,那就是欠阻尼稳定。还有就是如果仿真时的相位裕度较小,可能流片后会由于工艺误差导致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