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x是怎么计算的?razavi和allen书上讲的一样吗?

楼主(2010-05-11):
razavi 中文版13页说到:一般50埃厚度,cox=6.7ff/um2。
allen中文版33页说到:Cox = esi / tox。

按照allen中文版33页的例题,tox=200埃,cox=17ff/um2左右。按照razavi书上的说法,26.8ff/um2。
到底怎么计算。。。。。。。。

网友:
建议复习高中物理,平板电容。

网友:
并不矛盾,工艺不同;我的理解是由工艺确定tox,然后Cox = esi / t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