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读Silvaco Atlas输出log文件?

楼主(2010-05-11):
请教:
在对sonos存储器进行transient simulation的过程中,获得了如下log文件,但让我伤脑筋的是数据所对应的物理量。从manual知道,log文件的输出数据都是有语法规律的,但好像下面的文件头又说要许可,去官网查了后也没能得到解决。哪位高人能指点指点吗?谢谢。

      输出的部分log文件如下所示。

v ATLAS
# This file was created by ATLAS version 5.15.32.R on Tue May 11 11:08:56 2010.
#SSF 2.0 generic
##############################################################################
#                    Copyright ?1984 - 2009                                 #
#                    Silvaco Data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file format and the following Key are copyright SILVACO Data Systems. #
# You may not use, this format or key without reproducing this message in    #
# full and obtaining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SILVACO Data Systems.   #
#                                                                            #
# To obtain such permission please contact: Silvaco Data Systems             #
#                                           support@silvaco.com              #
#                                                                            #
# KEY=SVC86hn7562asdx                       PROD=345                         #
##############################################################################
y 3 700 711 15
z 0.1 0.000991364 300
f 4 gate source drain substrate
o 1 nettcharge
p 20 61 2 601 20 1006000 3 602 21 1006001 4 603 22 1006002 5 604 23 1006003 2232 2233 3000
d 1.0000000e-012 1.800000044e-002 1.800000044e-002 -4.276443810e+008 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1.339807313e+006 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1.339807389e+006 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3.952836502e-005 0.0000000e+000  -1.25309e-046 0 -2.97115e-041
d 3.0000000e-012 5.400000131e-002 5.400000131e-002 1.275255387e-006 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4.312502438e-007 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4.312502106e-007 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0.000000000e+000 -4.127549329e-007 0.0000000e+000  -4.67844e-046 0 -1.21098e-040

楼主:
麻烦大大出手指点啊~~~

网友:
其實
好像可以用tonyplot畫出來耶

网友:
我不是灌水的,也正发愁中。。。

网友:
LOG文件需要用Tonyplot来看的吧,那样比较容易理解

楼主(2010-07-13):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Tonyplot中看不出数据的物理含义啊~比如,它包含几个隧穿电流值,但具体是什么电流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0-09-30):
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

网友:
貌似只能靠Extract了

网友(2010-12-21):
好像是在模擬的時候就要先定義好
這樣他才能存在log裡

网友:
我是先用tonyplot画出来,然后对比着找到一行的数据后,重新粘贴到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虽然有点麻烦,但是还算看清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og文件用tonyplot打开,大家都关注于图像,你想看其他的信息必须加其他语句

网友(2012-09-18):
回复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299871-1-1.html
这个论文中有Matlab codes可以将log读出来,或画出来
我花了n个小时把他加强了。这个matlab 程序可以被叫用,再取其资料画。
这是纯文字檔的 parselog.m

网友:
No idea how to read???

网友(2014-03-19):
直接用tonyplot就可以的

网友:
你二维显示出来,就很好理解呢,这些都是solve值!

网友(2014-06-24):
为什么有时候单独用tonyplot 画LOG出不来图形或者说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