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JSSC 2001年合集

楼主(2010-05-11):
JSSC 2001年合集,送给有需求的读者

模拟集成电路前端设计实战培训课件
http://www.eetop.cn/bbs/thread-229781-1-1.html

运算放大等应用笔记
http://www.eetop.cn/bbs/thread-244518-1-1.html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Razavi)-西科大课件-总共十一章
http://www.eetop.cn/bbs/thread-229602-1-1.html

JSSC 2001合集.part01.rar

JSSC 2001合集.part02.rar

JSSC 2001合集.part03.rar

JSSC 2001合集.part04.rar

JSSC 2001合集.part05.rar

JSSC 2001合集.part06.rar

JSSC 2001合集.part07.rar

JSSC 2001合集.part08.rar

JSSC 2001合集.part09.rar

JSSC 2001合集.part10.rar

JSSC 2001合集.part11.rar

网友:
我专收JSSC,感谢

网友:
JSSC 2001年合集

网友:
科洛理思JetBox融合路由器/网管交换机 /多串口/计算机功能...多机一体的设计
www.korenix.com.cn立宇泰品牌6410开发板
ARMSYS6410开发板,提供四大操作系统和 完善的软硬件资源,一经推出深受好评!

网友:
正在载入...
korenix-工业嵌入式计算机
科洛理思JetBox融合路由器/网管交换机 /多

网友:
正在载入...
korenix-工业嵌入式计算机
科洛理思JetBox融合路由器/网管交换机 /多正在载入...
korenix-工业嵌入式计算机
科洛理思JetBox融合路由器/网管交换机 /多正在载入...
korenix-工业嵌入式计算机
科洛理思JetBox融合路由器/网管交换机 /多

网友:
三极管的Ic-Vbe图、MOS管的Id-Vgs图中,曲线的反向延长线都会交于一点,此点被称为early voltage。

Early voltage 是一个重要参数"Early voltage"符号VA,在三极管放大区中,理想情况下vce的变化是不会引起ic的变化的,但实际上vce变化会引起ic的变化,那么ic-vce就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斜线,这也是导致了β值不是固定值,ic-vce曲线在放大区斜率的倒数,就是我们在小信号分析中考虑到的ro,
理想情况下公式: ic=Is*exp(vbe/VT)
考虑到VA的修正公式: ic=Is*exp(vbe/VT)*(1+vce/VA)
ro 是vce对ic的求导,即ic-vce在放大区的斜率的倒数,得到ro≈VA/Ic
VA越大,ro越大,ic-vce越接近理想水平线。
但反向延长线是否交于一点呢?是否有理论依据?
"We observ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curves, though still straight lines, have finite slope.In fact, when extrapolated, the characteristic lines meet at a point on the negative vce axis, at vce=-VA. It is called the Early voltage, after the scientist who first studied this phenomenon.
...
The linear dependence of ic on vce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assuming that Is remains constant and including the factor (1+vce/VA) in the equation for ic as follows: ic=Is*exp(vbe/VT)*(1+vce/VA)"
---<<Micoelectronic Circuits>>--Adel S.Sedra, Kenneth C.Smith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看到的特性曲线一直是水平线(斜率无穷大)。但事实上,曲线的反向延长线会交vce坐标轴于一点"-VA".这点叫做Early Voltage.名称来自于第一个研究这个的科学家的名字.
...
这条ic-vce直线当反向饱和电流Is是一个常数时,反向延长线才交于一点(有公式可知)。

但是我们知道(NPN),Is=AE*q*Dn*ni^2/(NA*W),AE是PN结截面积,q是电子电量,Dn是电子迁移率,ni是半导体常数,NA是三价杂质浓度,W是基区宽度。可知Is和ni,W有关,ni是一个温度系数,而W是一个和vce有关的变量,在实际中Is就不可能做到是一个常数,尤其是W是一个vce相关变量。因此,实际ic-ve的反向延长线,不会交于一点。但是大致会有一点。Early Voltage越大,ro越大,三极管小信号模型越理想。

三极管的Ic-Vbe图、MOS管的Id-Vgs图中,曲线的反向延长线都会交于一点,此点被称为early voltage。

Early voltage 是一个重要参数"Early voltage"符号VA,在三极管放大区中,理想情况下vce的变化是不会引起ic的变化的,但实际上vce变化会引起ic的变化,那么ic-vce就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斜线,这也是导致了β值不是固定值,ic-vce曲线在放大区斜率的倒数,就是我们在小信号分析中考虑到的ro,
理想情况下公式: ic=Is*exp(vbe/VT)
考虑到VA的修正公式: ic=Is*exp(vbe/VT)*(1+vce/VA)
ro 是vce对ic的求导,即ic-vce在放大区的斜率的倒数,得到ro≈VA/Ic
VA越大,ro越大,ic-vce越接近理想水平线。
但反向延长线是否交于一点呢?是否有理论依据?
"We observ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curves, though still straight lines, have finite slope.In fact, when extrapolated, the characteristic lines meet at a point on the negative vce axis, at vce=-VA. It is called the Early voltage, after the scientist who first studied this phenomenon.
...
The linear dependence of ic on vce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assuming that Is remains constant and including the factor (1+vce/VA) in the equation for ic as follows: ic=Is*exp(vbe/VT)*(1+vce/VA)"
---<<Micoelectronic Circuits>>--Adel S.Sedra, Kenneth C.Smith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看到的特性曲线一直是水平线(斜率无穷大)。但事实上,曲线的反向延长线会交vce坐标轴于一点"-VA".这点叫做Early Voltage.名称来自于第一个研究这个的科学家的名字.
...
这条ic-vce直线当反向饱和电流Is是一个常数时,反向延长线才交于一点(有公式可知)。

但是我们知道(NPN),Is=AE*q*Dn*ni^2/(NA*W),AE是PN结截面积,q是电子电量,Dn是电子迁移率,ni是半导体常数,NA是三价杂质浓度,W是基区宽度。可知Is和ni,W有关,ni是一个温度系数,而W是一个和vce有关的变量,在实际中Is就不可能做到是一个常数,尤其是W是一个vce相关变量。因此,实际ic-ve的反向延长线,不会交于一点。但是大致会有一点。Early Voltage越大,ro越大,三极管小信号模型越理想。

三极管的Ic-Vbe图、MOS管的Id-Vgs图中,曲线的反向延长线都会交于一点,此点被称为early voltage。

Early voltage 是一个重要参数"Early voltage"符号VA,在三极管放大区中,理想情况下vce的变化是不会引起ic的变化的,但实际上vce变化会引起ic的变化,那么ic-vce就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斜线,这也是导致了β值不是固定值,ic-vce曲线在放大区斜率的倒数,就是我们在小信号分析中考虑到的ro,
理想情况下公式: ic=Is*exp(vbe/VT)
考虑到VA的修正公式: ic=Is*exp(vbe/VT)*(1+vce/VA)
ro 是vce对ic的求导,即ic-vce在放大区的斜率的倒数,得到ro≈VA/Ic
VA越大,ro越大,ic-vce越接近理想水平线。
但反向延长线是否交于一点呢?是否有理论依据?
"We observ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curves, though still straight lines, have finite slope.In fact, when extrapolated, the characteristic lines meet at a point on the negative vce axis, at vce=-VA. It is called the Early voltage, after the scientist who first studied this phenomenon.
...
The linear dependence of ic on vce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assuming that Is remains constant and including the factor (1+vce/VA) in the equation for ic as follows: ic=Is*exp(vbe/VT)*(1+vce/VA)"
---<<Micoelectronic Circuits>>--Adel S.Sedra, Kenneth C.Smith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看到的特性曲线一直是水平线(斜率无穷大)。但事实上,曲线的反向延长线会交vce坐标轴于一点"-VA".这点叫做Early Voltage.名称来自于第一个研究这个的科学家的名字.
...
这条ic-vce直线当反向饱和电流Is是一个常数时,反向延长线才交于一点(有公式可知)。

但是我们知道(NPN),Is=AE*q*Dn*ni^2/(NA*W),AE是PN结截面积,q是电子电量,Dn是电子迁移率,ni是半导体常数,NA是三价杂质浓度,W是基区宽度。可知Is和ni,W有关,ni是一个温度系数,而W是一个和vce有关的变量,在实际中Is就不可能做到是一个常数,尤其是W是一个vce相关变量。因此,实际ic-ve的反向延长线,不会交于一点。但是大致会有一点。Early Voltage越大,ro越大,三极管小信号模型越理想。

网友: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1)基本概念:
  在给定的发射中由于识别和测量频率,例如载波频率可被指定为特征频率。   对于元器件而言,特征频率是指其主要功能下降到不好使用时的一种截止频率。例如,对于用作为放大的有源器件——双极型晶体管以及场效应晶体管而言,特征频率就是指其电流放大系数下降到1时的频率,这是共发射极组态作为放大使用的截止频率。对于用作为检波、开关等的无源二极管而言,其特征频率就是指其阻抗下降到很小、不能吸收信号功率时的频率,这时的截止频率也就是其特征频率。
(2)双极型晶体管的特征频率:
  BJT的特征频率ft就是其共发射极组态的电流放大系数大小│β│下降到1时的频率,又称为晶体管的增益-带宽乘积。若βo是低频时的电流放大系数,fβ是所谓β截止频率,则在 f >> fβ 时可有│β│f = βo fβ = ft 。因此,只要在高于fβ的频率下测得│β│, 就可以得到ft 。   BJT的特征频率ft可用电子从发射极到集电极之间的有效渡越时间τec来表示为:ft = (2 π τec)-1 ,式中τec =τE +τB +τD +τC,τE = ( kT/q Ic ) CjE 是发射结的充电时间,τB ≈τF 是电子渡越中性基区的时间,τF是移走基区和发射区中存储电荷所需要的时间 (略大于τB),τC = (kT/qIc + rc)CjC是集电结的充电时间,τD = Xdc / vs是电子以饱和漂移速度vs渡越集电结耗尽层Xdc的时间;对ft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般主要是τB ,其次是结电容(特别是集电结电容)。ft与晶体管的工作点有关,故在使用晶体管和测试ft时,都需要合理地选择工作点。   提高BJT特征频率的措施是:   ①在ft不很高时往往是τB起主要作用,则要求减小基区宽度 (采用浅结工艺制作薄基区)、增大基区电场因子η(提高基区中在发射结一侧的掺杂浓度和提高发射区杂质分布的陡峭度以减小阻滞场,但若掺杂浓度太高反而会使扩散电子系数减小,故η一般控制在3~6之间);   ②在ft较高时,基区宽度必然很小,τB较短,则必须考虑τE、τD和τC 的影响,因此要求减小发射结的动态电阻 (选用较大的集电极电流) 和势垒电容 (减小发射结面积)、减小集电结的势垒厚度 (可降低集电区电阻率,但要兼顾击穿电压)、减小集电极的串联电阻rC (降低集电区的电阻率)和势垒电容Cjc (减小集电结面积)。
(3)场效应晶体管的特征频率:
  场效应管(JFET、MESFET、HEMT)的特征频率ft是指共源、输出端短路、电流放大系数为1(即输入电流=输出电流) 时的频率, 也称为共源组态的增益-带宽乘积;它主要由栅极电容Cg来决定。由简化的小信号高频等效电路可以给出有ft = gm / 2πCg = 1 / 2π τ,即ft决定于栅极下载流子的渡越时间τ。   对于长沟道(μ为常数) 的器件:τ = L /μEy ≈ L2 /μVds,则ft = μ Vds / 2πL ;对于短沟道(漂移速度饱和为vs) 的器件:τ = L / vsL ,则ft = vs L / 2πL。   若再计入寄生电容CL , 则截止频率为 ft = gm / [2π(Cg+CL )] = (1 / 2 π τ) [1 + ( CL / Cg )]-1 。   提高场效应晶体管ft的措施:增大跨导gm、减小栅电容Cg、减短沟长L、增大迁移率μ或饱和漂移速度vs。   对HEMT(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由于HEMT的控制层厚度可以制作得比较小, 则Cgs ( 即gm ) 比较大, 从而有较高的截止频率和较快的工作速度。

网友(2010-10-29):
JSSC 2001年合集,送给有需求的读者

网友(2011-02-24):
太废钱了呀

网友(2012-06-16):
非常好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5-12-01):
靠,杂个还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