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板子出了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1):
板子采用的是master—series模式
1.板子之前是好用的(用了有6个月了);
2.目前单独配置fpga是成功的,fpga—done这个管脚在配置成功时变高;
3.单独配置prom时也是成功的(当我program  prom时,impact显示program success),但是配置prom过后,fpga并没有开始工作,断电后再开电,fpga依然没有工作;
4.prom的D0角有输出,但是fpga-done角一直是低电平

困扰了我很久,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检查一下配置相关的几个管脚,是不是有虚焊的情况
检查软件里PROM型号是否正确,是否从PROM的起始地址配置的

楼主:
没有发现虚焊情况,prom的型号是正确的。
现在是我单独配置fpga的时候,fpga是能正常工作的。
单独配置prom的时候,也显示的是配置成功,但是fpga不工作。
板子之前是好用的,不知道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
3# seas

网友:
有没有用示波器测量cclk的波形和频率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