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嵌入式LINUX开发中的方向选择问题

楼主(2010-05-11):
请问大家,想学习ARM+linux方向的开发,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系统开发,驱动开发这三个方向哪个比较容易些呢,工作职位更多一些呢

网友:
应用开发嘛,入门简单,主要是界面、应用程序之类,有C/C++或者其他编程语言基础就够了,如果有系统编程的基础就更不错了,比如信号、多线程、IPC等等。
驱动开发呢,比应用程序开发要求高一些,需要有内核的知识,考虑竞态并发,内存管理,阻塞等等,对硬件也需要一定的了解,入门也不算难吧,不过需要不断的实践积累。
系统开发要求比较高,硬件方面需要对处理器、各个控制器及设备有深入了解,软件方面需要Bootloader、操作系统启动、操作系统内核、文件系统等等的知识。这类职位需要对整个系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才能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