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LL DC skew问题

楼主(2010-05-11):
因为PLL CP结构问题,导致锁定后 UP,DN信号脉宽有80ps的差异,有些文章称之为DC SKEW,并讨论了消除的方法。如果80ps的差异不变,请教高手DC SKEW会不会引入jitter?
我理解此想象为CP mismatch,会引入reference spur。虽然仿真得到80ps是固定不变的,因此锁定后vcont也无变化。但是实际工作中不可能这么理想,|UP-DN|的变化会引起vcont的变化,引入reference spur,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望高手指点。

楼主:
是不是问的问题太easy?有熟手也来看看啊,谈谈自己的经验!拜谢了!

楼主:
继续顶上去

网友:
因为PLL CP结构问题,导致锁定后 UP,DN信号脉宽有80ps的差异,有些文章称之为DC SKEW,并讨论了消除的方法。如果80ps的差异不变,请教高手DC SKEW会不会引入jitter?
我理解此想象为CP mismatch,会引入reference sp ...
引用 网友A:

会吧,多大需要根据你的环路滤波器电容,还有CP电流,还有Kvco而定。
同时减小CP电流,或者减小环路带宽,还有减小Kvco都可以减小这种影响。
但是CP电流是不能太小的,而环路带宽太小芯片面积就会很大,所以最直观的方法是降低Kvco,可是降低Kvco会引起控制范围变窄,所以可以采用分段控制VCO来实现降低K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