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求助各位大哥,请问怎么删除用installer安装的Design Compiler 2008.09

楼主(2010-05-11):
小弟求助各位大哥,请问怎么删除用installer安装的Design Compiler 2008.09
小弟的系统是ubuntu10.04,网上下载的Design Compiler2008.09好像是for redhat的
小弟想知道,该怎么卸载,好像通过installer没有办法删除,直接删除掉安装的
B-2008.09 和10.9.3就可以了吗? 其他位置有残留吗?谢谢,

网友:
应该直接删了就可以了吧,Linux没有像Windows那样的注册表。另外可以参考一下DC的install guide,看有没有特别的地方。印象中都是直接tar解压了就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