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e license问题

楼主(2010-05-12):
wolf@ubuntu:~$ dve
Feature VT_Visual does not exist in the license file.
Or licensed number of users already reached for VT_Visual.
Make sure that your LM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file.

VCS其它部分正常

网友:
加上这个feature不就结了,罗里把锁

网友:
呵呵,同问,望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呵呵,请问2楼 怎么加这个feature

网友:
doushi gaoshou a
an bu dong

楼主:
你这个lic怎么产生的,就怎么加呗
引用 网友A:

是要修改那个synopsys.src文件吗

网友(2010-09-28):
各位,问题解决了没有呀?

网友(2011-10-19):
怎么加 feature
VT_visual啊?我的也是DVE启动不了

网友:
使用EFA LicGen 0.4b(没有?坛子里找),在packs文件夹下的synopsys.src文件中增加VT_Visual的feature,生成license(坛子里有教程),再用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生成SSS,拷贝文件中的语句到前面的license中(坛子里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