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spice model如何转成 IBIS model

楼主(2010-05-12):
求助:hspice model 如何转成 IBIS model

网友(2010-12-16):
有免費的軟體 spice to IBIS ..
會把 spice netlist => xxx.sp 會對 io sweep +Vcc -VCC

先找出  I/O 電路 你先人工挖出來
run spice to ibis
run  spice 後會產生輸出 -> 把資料貼到 ibis model
-> 從跑 hspice with IBIS model

BUT 那軟體 只對一般 io 有用
如果是 如 usb  有 hi/low /full speed IO 沒用 .. IBIS 版本全都不同 ..

网友(2012-02-14):
没有其他的工具了吗?

网友(2012-03-30):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14-03-12):
楼上说的行不行啊

网友(2014-04-15):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S2IBIS3  应该可以,我正在努力尝试当中。
论坛里面有这个软件的资料,楼主细心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