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引脚排布问题

楼主(2010-05-12):
谁知道MCU引脚排布有什么规则?我看了几款MCU,他们端口排布顺序是PortA[3:0], PortB[3:0], PortA[7:4], PortB[7:4]。为什么不把PortA排到一起,PortB也排到一起,而是要交叉排布呢?

网友:
排引脚主要为防止串扰,两边会排的比较对称,这样最有效的防止干扰

网友(2010-07-09):
是啊,电线里的电流会产生电磁波,相互干扰(即楼上所说的串扰啦),错开排布可以将影响降至最低,可以提高电路的精确度

网友:
好像是这么回事,串扰这个问题挺复杂的。

网友(2010-11-04):
对于不同功能区的电源,你看到电源和GND都是成对出现的,这是一个好的设计,反之,电源脚附近没有GND,这就是烂的设计。请记住,这样的话EMC会很差。

网友(2010-12-18):
降低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