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layout中poly resisitor的guard ring的画法

楼主(2010-05-12):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还望大虾解惑。

在layou中,现在用到poly电阻。关于如何在poly 电阻外加gurad ring,有些困惑。

现在我自己用的是pdiff接地,包围一圈。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两边各有dummy。如果不行,为什么?
另外看到别人的芯片是用一圈poly,悬空做为保护环。这种有什么好处吗?悬空的poly会不会积累很多电荷。而对电阻有影响呢?
baidu了网上的,有人的说法是:
poly/diff 电阻下面增加nwell 减轻noise 对电阻的影响,nwell连接高电位与sub反偏。Nwell电阻四周加sub cont 连接VSS。Nwell电阻为了降低光照使电阻阻值下降的影响,在上面覆盖metal并连接高电位。其次为给nwell电阻足够的margin 通常nwell宽度5-6um。

现在不知道上面的那种比较实用?处于什么考虑。如果考虑电阻的噪声,又有什么不同的考虑?
望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自己顶起。

网友:
在poly/diff 电阻下面增加nwell 减轻noise 对电阻的影响,nwell连接高电位与sub反偏。Nwell电阻四周加sub cont 连接VSS。Nwell电阻为了降低光照使电阻阻值下降的影响,在上面覆盖metal并连接高电位。其次为给nwell电阻足够的margin 通常nwell宽度5-6um。

这个靠谱。。。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不过能不能说说业界的通用做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Substrate Noise很大么?如果加NWELL,还要TUB,这样面积比较大!

一般是Poly两侧加dummy或者用Poly围一圈;最好不要float,连Poly电阻的一侧就好!如果真担心Noise,在下面画Pgate然后连到无noise的电压。

楼主:
5#
现在采用的是用poly围一圈。我的poly采用ploy_M1 contact,用M1连接到VSS,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网友(2010-08-06):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第二点那一圈 poly 是 dummy,不是 guardring.

网友:
有dummy有guard ring一般就够了吧,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