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entaurus 的sde不能启动是啥原因?

楼主(2010-05-13):
不知道发到这里和不合适,请各位帮帮忙吧啊!
我在一台电脑上装的sentaurus sde 不能启动了,提示machine type unknow和segment fault 之类的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的显卡驱动已经驱起来了,还需要什么吗?环境ubuntu9.10 显卡geforce MX400

网友:
ubuntu版本安装总是有点问题的
改用as4 或者5(如果是大于2009版本)

网友:
或者用centos也可以

网友(2010-12-13):
I also want to install in ubuntu, but don't know whether or not it will work

网友:
ubuntu跑这种程序不太好,试过一次,感觉很慢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最后还是没能成功,估计是一下原因
1.openGL没有安装
2.linux显卡驱动没有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