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cpu中,如何处理未实现的指令(相对于某指令集)。

楼主(2010-05-13):
题目一行字,很难把问题描述清楚。

是这样。
假如我想自己攒一个简易的cpu,但如果里面有些指令实现起来过于复杂,我想规避掉,甚至只想做一套指令集的子集。但是对于编译器,想使用gcc。我想它会使用所有指令集中的指令。这时候出现了我未实现的指令应该怎么处理?

我能想到的是,先gcc出汇编,然后自己做个程序去处理汇编,把未实现的指令用已有指令组替换,类似伪指令。不过寄存器看起来需要谨慎的使用。

请问有什么其他方法去处理这种冲突吗?谢谢回复。

网友:
不懂的人飘过

网友(2010-06-13):
高深问题,帮顶

网友:
这个,劝你直接上汇编

网友:
For example, OpenCores' Plasma CPU is a MIPS clone, but it doesn't implement MIPS's unaligned load/store instructions due to patent issue. Therefore, if this kind unsupported instructions are executed, an exception is raised, and then the CPU jumps to the exception handler to "emulate" the instructions (MIPS ISA defines an exception to handle unknown instructions).

However, if you want to avoid such exceptions, maybe you should modify the GCC toolch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