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中电容mismatch calibration

楼主(2010-05-13):
我想用数字方法对cap mismatch 进行calibration,具体方法就是,以1.5bit的级为例,按照一个论文中的方法“A 12-b 600 ks/s Digitally Self-Calibrated Pipelined Algorithmic ADC”,实际的每级传递函数为:Vres=(2+alpha)vin-D(1+alpha)vref, 把其中的误差Verr=alpha*vin-D*alpha*vref在数字域上减掉。其中,Cs/Cf=1+alpha

现在的情况是,Verr的第二项我很容易在电路中得到(数字表示),主要是前面一项alpha*vin怎么在数字域中通过一定的运算得出来。(vref=1,alpha通常比较小,在0.001左右吧)。

论文中的公式(6)我感觉不是怎么对,哪位懂得解释一下吧,我会非常感谢。

网友(2010-09-24):
也是在数字域中求出的。也就是预先给固定的输入。得到输出,根据输出的误差来求出。

网友(2014-09-01):
要 calibrate , 必須用多點的已知的精確電壓, 然後由結果把 alpha 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