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0-05-13):
在4脚输出2.5V电压,它的8脚是什么信号输出?多大呢?
运放那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LT1069是Low Pass Filter;任何从4脚的信号被低频滤波后从8脚输出;运放将输出信号变换极性和幅度(JP2-1, JP2-2决定幅度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滤波电路+放大电路
运放和电阻阵列构建了负反馈电路,使放大倍数高精度。。。

网友:
哥们,是放大倍数可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