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0-05-13):
以下两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是如何工作的呢?
各路的输出电压、电流是多大呢?

网友:
只懂一小部分

网友(2010-07-23):
这个还真不清楚~

网友:
上面第一个:信号从LF444的14脚输出进入8阶低通滤波器LPC1069,经滤波以后,在送入放大器中进行放大,JP4和JP4-2是跳线,通过他们的闭合和断开来调整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下面那个第一个U4-2A做比较器用,U4-2B前面的电阻电容我若没猜错的话,应该接反了

网友(2010-10-13):
4楼牛人,同意~
比较器通过led反应输入电平,最后射极跟随输出,

网友(2010-12-11):
这个就有难度了

网友:
结合实际,分析可能更好

网友:
下面图中的LF444应该是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的。+输入端的电容电阻应该是滤波、分压的作用吧!

网友:
一部分是放大電路

网友(2011-02-26):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