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RR值随电阻R变化?

楼主(2010-05-13):
放着放大器CMRR参数如附图所示。
发现CMRR会随R值变化而变化,R越大,CMRR越高。
可是如果写表达式来算 Vout/Vin=Ac/2/(1-Ad/2+Ac/4), 与R值无关啊,没想明白。

楼主:
与带宽变化有关系吗?

网友:
仿真中如果不加mismatch,仿真CMMR没什么意义。

网友:
Ac/2与R有关

楼主:
楼上能再解释清楚一点吗?
差模增益与R无关,而共模增益与R有关,为何?

网友:
里头某个参数跟R有关

楼主:
运放的共模增益怎么会跟外部接的电阻有关系呢?

楼主:
输出阻抗的变化影响了增益?

楼主:
Av会受输出阻抗的影响应该

网友:
10K的输出电阻,太小了,已经严重影响了开环增益了;所以提高这个电阻会有利于增益,可能增益影响了CMRR

网友:
参与了内部电路的分压?就像是差分里的电流源具有有限电阻

网友:
沒加offset喔

网友A(2022-06-20):
输出Rout会影响CMRR,这个电路不适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Rout会影响CMRR,这个电路不适合测试

电阻匹配法是会影响,这个共模输入法用了辅助运放还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Rout会影响CMRR,这个电路不适合测试

我按照这个电路去测试芯片的CMRR还是会随电阻R1 和R2阻值的影响?为何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把后仿或者MC结果看一下,差分架构前仿真结果在没有mismatch情况下,CMRR数值没有太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