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调用modelsim进行前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ISE调用modelsim进行前仿真时的出现以前错误,代码中调用了FIFO的IP核。期待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 Loading work.tt
# Loading work.test_FIFO
# Loading work.test_FIFO_IP
# ** Error: (vsim-3033) ../scr/test_FIFO_IP.v(157): Instantiation of 'FIFO_GENERATOR_V4_4'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tt/uut/test_FIFO_IP
#         Searched libraries:
#             C:\Modeltech_xe_starter\xilinx\verilog\xilinxcorelib_ver
#             C:\Modeltech_xe_starter\xilinx\verilog\unisims_ver
#             C:\Modeltech_xe_starter\xilinx\verilog\unimacro_ver
#             E:\test_FIFO_IP_1\test\work
# Loading work.glbl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tt.fdo PAUSED at line 9

网友:
在simulation时vsim work.(name)_tb.v  work.glbl.v
两个一起仿真

网友:
应该是库没有编译好吧

网友:
没有把库加载好

网友:
呵呵,是库文件没编译,以下是我的解决办法  点到仿真模式,在source里面选中你建立工程选择的芯片,然后看Processes,点开,有个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rary,运行一下就OK了”

网友:
要是调用IPCore,一定要先编译库,要是代码简单且全为行为描述,就可以不用编译库了。

网友:
Xilinx的库没编译过去
\Xinlinx\ISE\bin\ntcompxlib.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