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13):
  请教各位大虾 常用的那种两级放大器 通常都是要加个miller电容补偿 否则就会振荡 一般的教科书上都是这么说的 我现在不想加这个补偿电容 在瞬态分析中 怎么加激励才能把这个振荡的情况仿真出来?
  问题比较弱 请大虾们赐教

网友:
电源电压从0上升到VDD。
PS:相位裕度不够不是一定会震荡地,所以仿不出来也不要奇怪,还是先看看A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