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ad ise 收敛性

楼主(2010-05-13):
我初学ISE,做毕业设计,好不容易画好一个器件,仿真总是不收敛,想请各位问高手,ISE仿真收敛性与什么因素有关?
我仿的是一个很简单的nmos ,SiO2厚度为2nm ,drain加3V电压,gate电压从0变到3V,物理模型只加了迁移率模型Mobility( DopingDep HighFieldsat Enormal )  (怕不收敛才只加一个模型,结果还是不收敛...)

网友(2010-12-01):
帮你顶一下,我做二极管击穿仿真,折腾了好久,就是不收敛!请教高手指点一下!网格该怎么划,solve里面的步长该怎么设定?

网友:
收敛性 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我在做击穿仿真时 通常设置一些终止条件 比如说达到临界击穿电场强度 反向漏电流的大小等等 通常不收敛发生击穿点的附近!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希望高人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