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i2c verilog 波形详解

楼主(2010-05-13):
input scl;
inout sda;
input [7:0] RAM_DO;
output [3:0] RAM_Addr;
output [7:0] RAM_DI;
output RAM_RW;
output RAM_EN;

网友:
你下那个 I2C 的规范看看就明白了啊
  这个波形咋看哦

网友:
你这个clk设置频率和scl太靠近了,一般scl周期要比clk大很多

网友(2011-03-30):
you clk f is too high you should put down 20DB clk

网友:
没理解你的信号意思,而且你的scl是利用clk产生的脉冲还是真实的scl信号呢???
如果是信号,你知道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