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级放大器的Verilog-A模型,求助?

楼主(2010-05-13):
作一个系统仿真建模时遇到一个单级放大器,它的主极点由负载电容决定,又是全差分的放大器,写模型时不知道怎么表述它这种可变带宽的放大器了?哪位高手说说全差分的单级放大器用Verilog-A该怎么建模好?先谢谢啦

网友:
作一个系统仿真建模时遇到一个单级放大器,它的主极点由负载电容决定,又是全差分的放大器,写模型时不知道怎么表述它这种可变带宽的放大器了?哪位高手说说全差分的单级放大器用Verilog-A该怎么建模好?先谢谢啦
引用 楼主:

cadence的analog lib 里有写好的例子,不过是单端输出,改一改就行了。

网友:
输出电阻变成可变的,就可以改变主极点位置了。

楼主:
yyrrsilicon,能详细说说怎么改吗?我的放大器必须要用到它的两个输出端给下一级一个差分信号输入,我改成了双端口输出,但是仿真时说要两个输出端口的电参数,报出一个错误来。能给举个例子吗?刚刚开始弄这个Verilog-A建模,有好多问题理解不透!

楼主:
用了一个超级简单的全差分放大器模型,也可以仿真了,呵呵!

网友(2014-05-05):
回复 楼主:

    楼主知道怎么改成双端输出么?

网友(2020-03-21):
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着继续

网友(2022-09-07):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超级简单的全差分放大器模型,也可以仿真了,呵呵!

请问可否分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