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大虾指导一个伽罗华域中有关复合域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bch解码器,老板要求用查表法取代伽罗华域中的乘法器。由于是m=14的伽罗华域,这样做出来的表足足需要八千多行,听说可以用两个m=7的伽罗华域构成一个m=14复合域。这样,乘法就可以在7的伽罗华域里面运算了。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样构成的复合域,乘法该如何实现啊?急啊,都在公司打酱油好久了,再不出点成果怕会被炒鱿鱼啊!!跪求大虾赐教!!

网友:
爱莫能助,只能帮你顶一把

网友:
研究过一点,不过没有楼主研究的深
貌似用matlab可以自动生成这个乘法器代码的

网友:
八千多行?为什么不用RAM来存

楼主:
呵呵,多谢大家关注。目前已经自己推出用m=7的表实现m=14的场里面的乘法了。不过接下来需要用到除法电路,又愁了。还望大虾出来解救啊!!!!!!

网友:
听说MATLAB可以生成VHD,你可以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1-07-14):
除法电路?求逆电路吧?可以看有限域乘法的一些知识保证在本原多项式下A*B=1 MOD P(X),一般也都是查表实现或者干脆真值表实现,前一种耗资源后一种耗时间,交流一下,我现在在纠结GF(2^4)映射到GF(2^8)的问题,你的推导过程能给我参考参考么?
priceless_wang@163.com
感谢

网友(2015-04-15):
新手刚进去做到错误位置多项式计算的时候卡主了,书上得到的乘法器费时间,求逆运算还只知道用查表法(m=12),请楼主把你的推导过程也给我看看吧。。。liulengend@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