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FPGA驱动某个芯片

楼主(2010-05-13):
怎么用verilog编写一个芯片的驱动,能否给点思路呀??

网友:
你首先得看芯片的接口时序资料啊,比如是个SPI接口,那你就在FPGA内产生相应的时序传过去。
有些驱动,如果时序要求很低,可以用软件实现,FPGA只作通传的功能,

网友:
可以用状态机的方式去写

楼主:
怎么初始化芯片内部的寄存器啊? 2# eaglelsb

网友:
看你的需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