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判断主机是否关机

楼主(2010-05-13):
最近做一款USB接口产品的开发,很多主板在关机后还会对usb接口供电,导致设计测产品一直在工作,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知道是主机关机状态?

楼主:
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以为可以通过设置bios控制主板在关机状态下可以不供电,不知道是否不同主板不同,我找了几款主板都没找到类似的设置

1# liukf2000

网友:
M/B on USB always power ON , you must use  poling (Time Out)to kown the system is ready

网友(2010-07-11):
没懂什么意思?主板在关机以后只有备用电池还在工作,为什么还会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