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xl

楼主(2010-05-13):
求助!!!

我装了ic5141,可用。但想用里边的verilog-xl功能,于是输入verilog,提示没有该软件。

我就又下了个ius82,安装应该也成功了,可是输入verilog时提示什么license不对,求大神们帮助!!!

我的linux版本是ubuntu 9.10。。

谢谢了急用

网友:
其实,如果对模拟量要求不高的话,为什么不用nc-verilog?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IUS82是商业软件,需要购买license的,如果你需要仿真verilog代码,至少需要一个verilog/ncverilog之类的license feature。有了相应的license feature之后才可以使用与其相对的命令

网友(2011-01-12):
用NC也不错,楼主可以尝试用用。

网友(2011-07-08):
good discussions.
I learned a lot from here.

网友(2011-10-20):
verilog-xl干什么用的啊?和NC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