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中metal & blockage overlap

楼主(2010-05-13):
我用tsmc18工艺在Astro中布局布线完成后,在Astro中做DRC检查,结果报错
Error Type                Num        Description
Met1 Overlap                8       metal1 & blockage overlap
Met2 Overlap                72        metal2 & blockage overlap
Met3 Overlap                36        metal3 & blockage overlap
Met4 Overlap                36        metal4 & blockage overlap
Met5 Overlap                36        metal5 & blockage overlap
这些错误都提示位置都在IO PAD上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解决呐?

楼主:
很奇怪的是我的 detail route and search repair 中 violation 的数目是0.

网友(2011-10-12):
可能是假错, pad filler引起的吧,

直接做calibre吧, 别管他

网友:
我做的没有pad filler 怎么也有类似的错误呢?

网友:
做calibre吧, pr工具的drc 很多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