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hy my 30 MHz crystal oscillator failed to oscillate in Hspice simulation?

楼主(2010-05-13):
Why my 30 MHz crystal oscillator failed to oscillate by using Hspice simulator?

Technology: SMIC 0.18um logic process

Help me, please.  Thanks you so much.

网友:
try .option method=gear

网友:
仿真步长弄短点。。。看看负阻够不够

网友(2011-02-25):
What are the options used in Hspice simulation?

网友(2011-10-18):
请问crystal在spice中得等效参数怎么设计的

网友(2014-08-01):
tighten the tolerances if you are using spectre useption point local. and make the min step in simulation 1/10 of the max frequency at the output. In case it still does not oscillate,check if you have sufficient gm ,by checking for the negative resistance of the amp and C1 and C2 capacitances put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