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Pcell 的详细安装步骤

楼主(2010-05-13):
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人知道Pcell的安转步骤,告诉小弟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2010-09-06):
Pcell 不需要安装,直接指向就能用

网友:
一般需要安装的东西都有个install_guide之类的东东,找找看
pcell有可能需要把include的文件的路径加到.cshrc里面

网友(2010-10-22):
先从cadence主窗口点击tool 找到pcell 事先画好一个普通的mos 在利用pcell的工具操作

网友:
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