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ic610安装问题

楼主(2010-05-13):
我安装了cadence IC610.Base,但是在做仿真的时候,系统报错

*Error* Unable to locate 'spectre'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 To set the correct path,use setShellEnvVar() in CIW.

我在网上搜了,都说是path设置的问题,都是设ic610/tool/spectre/bin,但是我发觉我ic610下根本就没有 /spectre/bin这个目录。这是安装问题吗?可是它是图形安装,也不用干什么啊?

这个spectre可以单独装吗?

网友:
IC610不像IC5141似的,没有集成spectre,需要单独装,软件名字叫mmsim
mmsim61或者mmsim71都可以的

楼主:
我装了mmsim61,可是它说spectre版本低。。。。。ic610要求的spectre版本是多少啊?我在网上看人家都是ic610和mmsim61搭的阿。

网友:
IC610确定可以使用MMSIM61,我已经安装了

楼主:
是啊,我也很奇怪。
报错信息:
error:  the 'spectre' executable that you are using is an lolder version. Use MMSIM60
我执行 spectre -w,他显示sub-version 6.1.0.151

楼主:
哦,还没输完,就发出去了。。。。

报错信息:
error:  the 'spectre' executable that you are using is an lolder version. Use MMSIM60 or later version of Spectre with this release. To check the spectre version, run 'spectre -w'.

我执行 spectre -w,他显示sub-version 6.1.0.151

楼主:
我IC 是 6.1.0.243

网友(2010-08-30):
顶一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還是沒有安裝好,仔細檢查sehll中的路徑一下。
我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同问~ 请问下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了阿?

网友(2012-02-1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弄的?急等

网友(2014-01-11):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06-24):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了的,说一下方法

网友:
回复 10# zhongbo1127 怎么检查。能偶具体说一下吗。我对这个还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