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mpact生成system ACE档时如果有prom,怎么办?

楼主(2010-05-13):
平台的boundary-scan chain上有一个PROM(xcf02S,#1 device)和一颗FPGA(2# device),用impact通过cable configure的时候,prom设成bypass,FPGA吃bit档就okay了。但是用impact生成system ACE档时怎么办呢?试了几次,生成的system ACE都有问题,无法down到FPGA。

楼主:
以前遇到平台的chain上有两颗FPGA,但是design只用到一颗,生成system ACE的时候我都是把要用的那颗吃bit档,不用的那颗吃对应的bsd档就可以了,现在遇到prom就不晓得如何处理了。

网友(2012-07-16):
回复 楼主:

    我看您做过这个,可否请教一下:
    在debug时候,本来是run-test/idle状态,我输入TMS=1后,它跳回test-logic-reset状态,不往下走。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是否在debug之前要做些什么?希望能给些指点,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