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内部各逻辑块之间的延时如何测量

楼主(2010-05-14):
请问如何测量Spartan-3芯片内部各逻辑块之间的延时时间?由于刚刚接触FPGA,找的资料一大堆,但是不知道哪些才是有用的,希望各位前辈能详细说明下,这样可以让我少走好多弯路,谢谢了~
举个例子就是利用FPGA的可重复配置特性把它配置成一个测试电路,这个测试电路可以避免时钟偏移,然后选取这个电路的一段通道,测试这个通道的延迟时间。
我配置成这样的测试电路,但是如何知道这个电路的延迟时间呢?怎么通过软件知道?

网友:
你的意思是测le之间的延时?

网友:
你指通道的延时?这个用仿真可以得到,
时钟周期是固定的,那一个通道经过多少个时钟周期,也是固定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