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MOS工艺问题

楼主(2010-05-14):
在N阱CMOS工艺中,用ndiff 包 pdiff 做成一个二极管 结果存底与n阱也形成了一个二极管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在华虹工艺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寄生二极管一定是存在的,不知道仁兄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我找找看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现在就是线路上只有两个二极管  多出来这个二极管,想请教下能否去掉这个二极管?或者是我做的结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