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折叠点处的阻抗

楼主(2010-05-14):
Razavi书p249 在论述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折叠点处阻抗时,认为从折叠点向上看到的阻抗大约为共源共栅管的跨导的倒数。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该共源共栅管的漏端阻抗非常之大,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显示,从折叠点向上看到的阻抗大约为MOS管的ro。

不知大家是如何分析的,望赐教。谢谢!

网友A:
Razavi书p249 在论述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折叠点处阻抗时,认为从折叠点向上看到的阻抗大约为共源共栅管的跨导的倒数。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该共源共栅管的漏端阻抗非常之大,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显示,从折叠点向上 ...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也对,也不对。相信你是认真思考过的,值得鼓励。

严格的说:频率很低时,这点向上看到的阻抗确实很大,也就是约等于ro。对于PMOS输入的folded cascoded,更准确的是1/gm_cascode_n+(ro_mirror_p*ro_cascode_p*gm_cascode_p)/(gm_cascode_n*ro_cascode_n) ~=ro_mirror_p,也就是你说得ro。

但是,实际设计中,这点一般不会成为主极点。考虑这点的阻抗是要考虑这点产生的极点会不会成为一个非主极点,从而影响运放的交流特性,这时,就要在感兴趣的频率(也就是较高的频率)考虑这点的阻抗。而通常,输出点会连接负载电容,在我们感兴趣的频率处,这个负载电容的阻抗已经远小于上面的cascode电流镜的阻抗,cascode电流镜的阻抗贡献可以忽略,而电容的阻抗贡献会被除以(gm_cascode_n*ro_cascode_n),所以,有效地阻抗还是1/gm_cascode_n。

我不记得是那本教科书上论述过这个问题,也许就是razavi的书。

希望我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

楼主:
首先十分感谢yyrrsilicon的回复。

从折叠点向上看到的阻抗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低频时为ro,高频时为1/gm。如此,razavi书p249 直接使用1/gm表述运放增益公式,是有瑕疵的。

网友:
首先十分感谢yyrrsilicon的回复。

从折叠点向上看到的阻抗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低频时为ro,高频时为1/gm。如此,razavi书p249 直接使用1/gm表述运放增益公式,是有瑕疵的。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哪一段啊?能不能贴上来呀?

这1/gm和增益有关系吗?

网友:
电路的高阻节点不在折叠点,razavi说着玩的。

网友:
在感兴趣的频率处考虑节点的阻抗,有道理!

楼主:
我的意思是,razavi书中认为从折叠点向上看到的阻抗约为1/gm,而向下看到的阻抗约为ro,进而认为差分输入对产生的电流进入折叠点后,基本上全部向上流,据此推导出增益表达式。这是有瑕疵的。在低频时,从折叠点向上看到的阻抗约为ro,因此不会全部向上流。

网友:
razavi怎么就不喜欢画个等效电路算算。
说来说去,向上看不就是1/gm么,什么时候变成ro了。什么低频高频,没看懂。

回楼上的,小信号的电流怎么往上流啊,上面是高阻节点啊,极端情况高阻节点再向上当做电流源负载,流不动的;最后哪个管子的电流哪个管子自己吃掉。

网友:
技术帖,必须顶

网友:
mos管的小信号模型没有搞清楚,拉扎维说的是简化后的结果。
计算太详细也没有必要

网友:
razavi怎么就不喜欢画个等效电路算算。
说来说去,向上看不就是1/gm么,什么时候变成ro了。什么低频高频,没看懂。

回楼上的,小信号的电流怎么往上流啊,上面是高阻节点啊,极端情况高阻节点再向上当做电流源负 ...
引用 网友C:

嗯,建议回去再看看书,像楼主那样分析一下。。。

网友:
那...我是谁?

网友:
貌似楼主和2楼的分析有点问题。Razavi是没有错的。请注意的是:
这里是在分析这个放大电路的Gm(注意和gm区分)和Rout。这个概念和单独的研究M3往上看的阻抗是两个概念。最大的区别在于:
在计算Gm的时候,输出时短地的。上面的cascode电流镜负载是被屏蔽的。
所以在计算这个的时候,由下面NMOS折叠管子M3的源端向上看,看到的阻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如同2楼出现的与上面的Pmos有关。原文的主要意思是:从M3的源端,向上看到的阻抗是非常小的,远远小于从M5漏端看到的阻抗。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小信号电流时往上流的。
建议看看Berkeley的EE240,Boston讲的分析放大电路的增益计算方法,虽然没有Razavi的系统,理论,但是非常直观。非常适合手算。用戴维宁等效电路法列电路图求解整个方程来求解增益和输出电阻式非常不人道的方法。

楼主:
貌似楼主和2楼的分析有点问题。Razavi是没有错的。请注意的是:
这里是在分析这个放大电路的Gm(注意和gm区分)和Rout。这个概念和单独的研究M3往上看的阻抗是两个概念。最大的区别在于:
在计算Gm的时候,输出时短 ...
引用 网友D:

16楼似乎犯了与razavi书同样的错误,输出点的阻抗为PMOS cascode漏端阻抗与CL并联的结果,只有在高频时,由于电容CL等效阻抗变得很小,输出点才可以看作是短地的。而低频时,输出点是绝对不能看作是短地的,因此razavi书上推算的增益公式只是高频时的情形,不适用于低频情形。这也是楼主认为razavi书存在瑕疵的原因所在。

网友:
。。。。。。。。。。。。 共源共栅管  就是输入管。。。。。
大家都没有问题,不要计较这些

网友:
貌似楼主和2楼的分析有点问题。Razavi是没有错的。请注意的是:
这里是在分析这个放大电路的Gm(注意和gm区分)和Rout。这个概念和单独的研究M3往上看的阻抗是两个概念。最大的区别在于:
在计算Gm的时候,输出时短 ...
引用 网友D:

“放大电路的Gm(注意和gm区分)和Rout"与”单独的研究M3往上看的阻抗“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其实是一样的,兄台观点略显机械。

网友:
。。。。。。。。。。。。 共源共栅管  就是输入管。。。。。
大家都没有问题,不要计较这些
引用 网友E:

还是严谨点好。。。。。

网友:
16楼的对吧

网友:
16楼正确,二端口网络的G模型中,网络的GM=io/vin,(Vo=0,输出短路);
1,2楼说的太复杂了,基本的电路分析基础!!!

网友:
那如果负载是个理想电流源呢?输出也要短路吗?看到的电阻也是1/gm吗?

网友:
ALLEN书上和RAZIV的这个问题不一样
ALLEN书上和LZ的想法一致

网友D:
16楼似乎犯了与razavi书同样的错误,输出点的阻抗为PMOS cascode漏端阻抗与CL并联的结果,只有在高频时,由于电容CL等效阻抗变得很小,输出点才可以看作是短地的。而低频时,输出点是绝对不能看作是短地的,因此 ...
引用 网友B:

我强烈的觉得 在分析计算GM的时候,认为输出点是短地的。恰恰相反的是,Razavi推导的结果是低频时候的结果。如果考虑高频的时候那么GM应该是Cpara.的函数。那是要考虑频率响应的时候才做的事情。
欢迎高手前来指正。

网友D:
“放大电路的Gm(注意和gm区分)和Rout"与”单独的研究M3往上看的阻抗“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其实是一样的,兄台观点略显机械。
引用 网友F:

是这个样子,分析放大电路的时候。电路的增益等于GM*ROUT。
计算GM的方法为:把输出短地,在输入端加入一个deltaV,然后计算输出端流向地的电流deltaI,那么得到的deltaI/deltaV 即是电路的GM。
计算Rout是:输入接地,计算输出端向里看到的小信号电阻即可。二端口网络的定义,随便一本讲电路的书都是这么说的

网友:
那如果负载是个理想电流源呢?输出也要短路吗?看到的电阻也是1/gm吗?
引用 网友F:

无论是什么作为负载,研究GM问题的时候,认为输出都是短路的

网友:
貌似楼主和2楼的分析有点问题。Razavi是没有错的。请注意的是:
这里是在分析这个放大电路的Gm(注意和gm区分)和Rout。这个概念和单独的研究M3往上看的阻抗是两个概念。最大的区别在于:
在计算Gm的时候,输出时短 ...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是折叠点处的阻抗,并不是Gm和Rout。你所说的Gm和Rout概念没有错,但是和楼主说的是两回事。
楼主问折叠点处的阻抗,应该是考虑该点的极点。

网友:
那如果负载是个理想电流源呢?输出也要短路吗?看到的电阻也是1/gm吗?
引用 网友F:

问得好!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是折叠点处的阻抗,并不是Gm和Rout。你所说的Gm和Rout概念没有错,但是和楼主说的是两回事。
楼主问折叠点处的阻抗,应该是考虑该点的极点。
引用 网友G:

疾风知劲草啊!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说得是折叠点的阻抗,zhongbo1127却一直在算Gm。

网友:
拉扎维书上对折叠阻抗的分析正是在分析Gm时提到的,建议看下拉扎维的书

另外我感觉Allen书上关于折叠共源共栅的增益推倒好像有些问题

网友:
我同意1楼,2楼的观点。折叠点的阻抗确实跟共栅管上面的负载阻抗有关。

网友B:
你说得也对,也不对。相信你是认真思考过的,值得鼓励。

严格的说:频率很低时,这点向上看到的阻抗确实很大,也就是约等于ro。对于PMOS输入的folded cascoded,更准确的是1/gm_cascode_n+(ro_mirror_p*ro_casc ...
引用 网友A:

这位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貌似楼主和2楼的分析有点问题。Razavi是没有错的。请注意的是:
这里是在分析这个放大电路的Gm(注意和gm区分)和Rout。这个概念和单独的研究M3往上看的阻抗是两个概念。最大的区别在于:
在计算Gm的时候,输出时短 ...
引用 网友D:

同意你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是诺顿定理等效,得出的低频增益是gm*Rout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这种计算方法在计算增益时还是很有用的,这种方法不关心细节的小信号电流是怎么流动的,没法解释些细节问题。楼主讨论的是个细节的问题。1楼和2楼是从小信号电流的流动角度去分析增益,应该也是对的!但似乎却得不到这个增益,1楼认为M1产生的小信号电流在折叠点只有一部分被折叠上去,应该是对的。在低频时,折叠点向上看到的阻抗是1楼2楼所说的,向上看的电阻越为r0,只有一半的小信号电流折叠上去,但是此时的小信号流经的电阻不是zhongbo1127所说的Rout=gm*r0*r0||gm*r0*r0=0.5gm*r0*r0 ,要从小信号等效电路图中去看,是gm*r0*r0=2Rout,对应的增益还是gm*Rout(画下小信号等效电路也许很好理解)。这样两种分析方法就没有矛盾了!
个人觉得,1/gm只是个形象的说法

网友:
这个问题和米勒补偿第二级便1/gm一样,拉扎稳没错

网友:
不看向下的电路
折叠点如果有deltV的变化,共源共栅管的栅源电压变化产生电流变化-deltV*(gm+gds)
所以"向上看过去"其小信号等效电阻约为1/gm
向下电路小信号电阻r0产生一个deltV/r0的小补偿电流,
其漏端电阻r1只 ...
引用 网友H:

这种直观分析法有助于我们理解电路的物理概念和本质,当共栅管d端节点是低阻时,你是正确的,高阻时,你就错了。我不妨也用直观分析法解释:(deltV*gm-deltV/r0)*r1 通过共栅管的r0反作用在deltV上,r1越大,反作用越大,等效电阻不再是1/gm,而是随d端节点阻抗增大而增大

网友:
i am using english version of razavi
what is the chapter no. of this problem?

网友:
一说小信号模型就晕,一定要讨论!

网友:
在低频时,从折叠点向上看到的阻抗约为ro,因此不会全部向上流。

网友:
我的激励就是加在折叠点,其反馈作用不影响我加的deltV。也可以说这个deltV是结果,反馈是个过程。其共栅管d点对这个deltV做出响应而已,你应该有些混淆分析的方向了。
引用 网友H:

rin=deltV/deltI,反馈作用不影响你加的deltV,但影响你加的deltI,设d点电压deltV1,则反馈电流=(deltV1-deltV)/r0,它的方向和激励电流deltI相反,抵消了部分激励电流,即看进去的输入电阻rin变大了。所以,只有假设r0=无穷大或者r1=0时,才有rin=1/gm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停止讨论了,分析增益 分析 输入电阻 其实 拉说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如果考虑电容的话,那就是频率响应的内容了。
两码事

网友:
我不得不在这里花点时间,看图说话,翻开Razavi中文书p249 ,对图9.13进行小信号严谨分析推导:
从M7 d极向上看的电阻Rd=(gm7+gmb7)ro7*ro9  [式1]
从M3 s极向上看的电阻rin3=(Rd+ro3)/(1+(gm3+gmb3)ro3)  [式2] (推导我就不写了)
式1代入式2,得rin3=((gm7+gmb7)ro7*ro9+ro3)/(1+(gm3+gmb3)ro3) 这个就是精确式,因为(gm3+gmb3)ro3远大于1,简化为rin3=((gm7+gmb7)ro7*ro9+ro3)/(gm3+gmb3)ro3=(gm7+gmb7)ro7*ro9/(gm3+gmb3)ro3+1/(gm3+gmb3) [式3]
如果再简化,忽略gmb,式3就演变为2楼yyrrsilicon 的公式,我们看看式3,设ro=ro7=ro9=ro3,则rin3~=(gm7+gmb7)ro/(gm3+gmb3)+1/(gm3+gmb3)~=(gm7+gmb7)ro/(gm3+gmb3),和ro在同一数量级!式3的第一项起了作用,如果Rd=0,即m3 d极接vdd,式3变为rin3=1/(gm3+gmb3),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x点电阻rx=rin3//ro5//ro1 [式4] 因为ro5的分流,m1电流不能全部向上折返,等效gm_eff=gm1(1/rin3)/(1/rin3+1/ro5+1/ro1)

Razavi的p249 的式9.12是错误的,把式9.12中的gm1改写成我的gm_eff才正确。Razavi究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疏忽?他想当然的认为m3的s极电阻很少!其实Razavi并不是不懂,他在之前已有正确阐述,在这里粗心大意了。

我很佩服楼主的认真和求真,你知道吗,你是正确的,作为发问者,你说的几个帖子全部都是正确的,而不是部分正确!反而回答你问题的除了2楼等少数人外,没有对的,这种情况在论坛中发生就像拉杂维犯错误一样少见。Razavi错了,你小心翼翼,权威大师嘛,而我就不和他客气。

网友:
我不得不在这里花点时间,看图说话,翻开Razavi中文书p249 ,对图9.13进行小信号严谨分析推导:
从M7 d极向上看的电阻Rd=(gm7+gmb7)ro7*ro9  [式1]
从M3 s极向上看的电阻rin3=(Rd+ro3)/(1+(gm3+gmb3)ro3)  [式2] ...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 你的分析部分正确。呵呵 你仔细看看你得到

的gm_eff.
当然 此时要承认1/(gm3+gmb3>>(1/r05+1/r01)。也就

是你的gm_eff表达式中的除了gm1的那部分约等于1啊

。这种情况下,你的gm_eff不就是约等于gm1了么??

这点,拉说的很清楚啊。
这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并不需要大动干戈。拉只是做

了一点定性分析就省了一些推导。与你说说的相反,

你的推导证明了拉的正确。

网友:
我不得不在这里花点时间,看图说话,翻开Razavi中文书p249 ,对图9.13进行小信号严谨分析推导:
从M7 d极向上看的电阻Rd=(gm7+gmb7)ro7*ro9  [式1]
从M3 s极向上看的电阻rin3=(Rd+ro3)/(1+(gm3+gmb3)ro3)  [式2] ...
引用 网友I:

支持你的推导,虽然我并不在乎拉老师是对还是错。
我只知道你的推导是正确的。

网友:
时刻关注此贴~~

网友:
受益了不少,谢谢

网友:
楼主的理解个人认为是对的,如果从折叠点处看,是射随电路,阻抗是共栅MOS跨导的倒数。但是这里的射随电路的漏端接的不是电源,而是一个交流阻抗很大的电流镜,所以折叠点的阻抗要远大于mos管的跨导的倒数。

网友:
回复 网友I:

节点阻抗怎么看,应该大家包括我都没有搞太清楚节点阻抗的意义

以一个简单源跟随器为例,其输出阻抗是多少?如果你在输出点加一个deltV,那由于电流镜管的限流作用,流到电流镜的电流几乎没有改变 ...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敢苟同。。。

网友:
回复 网友J:
论战激烈,分成两派。一派为挺拉派,一派为倒拉派。
我站在倒拉派这边,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I:

节点阻抗怎么看,应该大家包括我都没有搞太清楚节点阻抗的意义

以一个简单源跟随器为例,其输出阻抗是多少?如果你在输出点加一个deltV,那由于电流镜管的限流作用,流到电流镜的电流几乎没有改变 ...
引用 网友H:

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最难,a,让别人相信自己。b,相信别人。
不过这论坛还是挺和谐的,大家可以慢慢讨论,所谓以道服人为最上选择,比起别的论坛上动不动就开始问候祖上十八代的氛围要强上很多,这样是我愿意在这边闲逛和文问题的原因。
话归正题,其实问题一直不是很难。我仔细的看了上面的所有人的评论,包括计算。我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问题未免太小题大做了。但是本着认真的精神,我再说一说我的看法吧吧,并没有一定要大家都相信我,如果有错误,欢迎指正,我乡下人,上网不容易 呵呵 开个玩笑 缓和一下气氛。

首先,拉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目的在于:求出这个电路的增益,这句话在249页第六行,陈贵灿帮拉翻译的很清楚了。这点大家不会都否认吧。如果不容易这点,剩下可以不看了,可以跟帖子问候我了。这也是我一开始就说二端口网络的意思。

其次 求增益 必须求两个东西 1, GM 2,Rout. 如果这点 哪位看官也不同意。也可以跟帖问候我了

拉杂维在求GM 的时候不小心带了 一句:“从M3的原端往里看,所看到的阻抗....."
网上大部分不同意这句话的人都是在讨伐这句话。觉得这个算的不对,有问题。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注意了:
拉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在分析GM和ROUT。不要断章取义的看这句话。也就说说在这种情况下,拉的意思是输出是接地的。
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小信号电流大部分是往上走的。因为从M3原端往上的阻抗(此时M3的漏端接地)比往M5的漏端和M1漏端并联的电阻小。试想一下拉杂维的书,如果要单独的分析这种结构M3源端往上的阻抗,怎么可能从M3原端看到的阻抗连M7M9的表达式都没有呢???那怎么可能??!。再次提醒一下,这是在分析GM。不要孤立的看这句话.
别的不分析了

总之:如果单单的并没有考虑讨论在考虑放大电路GM的时候,拉是错误的。但是在他说明了再干啥的时候,但是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大师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毕竟这也是部分美国学校使用的推荐教材,这点东西都错了。不是我迷信权威,而是部分analog guy 怀疑的东西实在太基础了,出错的可能实在是太小了。我的建议是去看看berkely Boston的 EE140,这个老教授是和Paul grey一个等级的人,神一般,明年去美国一定要去合影一张。看完这个,相信你对这个问题会深刻了解。小信号模型 也会非常理解。

另外楼上的哥们说的没完全错,其实这边也不能说电阻。原因在于,电阻的范围太小了。阻抗的表达式里面还包括1/gm,这些并不是电阻所能表示的。阻抗还包括容性和感性。AC的东西,其实分析也差不多无非就是把电容看成1/Cs,电感看成LS.
说完了 真累,喝酒去
欢迎大家指正,周末愉快

网友:
给自己顶一下,累死了

网友:
强烈支持zhongbo1127的观点,看过EE140各位应该就会很明晰

网友:
RAZAVI不好的地方就是
有些东西他忽略不计了,可他没有说明
有时忽略不计,有时又不忽略..
让人看着有点晕

网友:
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最难,a,让别人相信自己。b,相信别人。
不过这论坛还是挺和谐的,大家可以慢慢讨论,所谓以道服人为最上选择,比起别的论坛上动不动就开始问候祖上十八代的氛围要强上很多,这样是我愿意在 ...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删掉自己的错误观点,支持GM ROUT的推导方式的解释! 输出端口接地的GM ROUT推导方式,折叠点处电流几乎全部上流,而输出负载电阻除电流源负载外则还需考虑输出向下部分的电阻.
小信号推导方式,折叠管处只有部分电流上去,直接与Rout相乘得到输出电压.
好久没摸书,推个小信号都出问题...

网友:
啊 世界依然这么小啊  simpleme  HW怎么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第九章,图9.13附近~~~

网友I:
楼上的 你的分析部分正确。呵呵 你仔细看看你得到

的gm_eff.
当然 此时要承认1/(gm3+gmb3>>(1/r05+1/r01)。也就

是你的gm_eff表达式中的除了gm1的那部分约等于1啊

。这种情况下,你的gm_eff不就是约等于 ...
引用 网友D:

很显然,你没有把我说的全部认真看一遍,我的gm_eff表达式中的除了gm1的那部分约等于1吗?

网友:
我觉得应先分析一下套筒式共源共栅运放共栅管源端看到的阻抗,在对比分析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折叠点处阻抗就清楚拉扎维的意思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仿真一下该点的增益验证下,在讨论把

网友:
参考拉书图3.58

网友(2010-07-23):
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最难,a,让别人相信自己。b,相信别人。
不过这论坛还是挺和谐的,大家可以慢慢讨论,所谓以道服人为最上选择,比起别的论坛上动不动就开始问候祖上十八代的氛围要强上很多,这样是我愿意在 ...
引用 网友D:

顶 zhongbo1127 外送一支中华
ee140 fans 到此一游

网友:
哈哈 只差QLB我们宿舍就全到了

网友:
是好的技术贴

网友:
~都没错
但zhongbo1127目的的跟1,2楼目的不一样,,,,,,,

不过还是要赞一下2楼

网友:
好像主要不同就在Vout接不接地,接地,就是Razavi书上的那个,不接地,就是LZ等给的那个.我觉得这里的推导式基于Gm来的,所以应该接地..

网友(2010-12-30):
有必要再顶一下此贴!

网友:
回复 网友L:

超级同意,感觉只是分析的思路不一样。所以 都不算错

楼主:
同意 34# Young_W 的分析

        在低频时,折叠点向上看到的阻抗是1楼2楼所说的,向上看的电阻约为r0,只有一半的小信号电流折叠上去,但是此时的小信号流经的电阻不是zhongbo1127所说的Rout=gm*r0*r0||gm*r0*r0=0.5gm*r0*r0 ,而是gm*r0*r0=2Rout,对应的增益还是gm*Rout。Razavi书上显示,所有的小信号电流折叠上去,并认为小信号流经的电阻为Rout=gm*r0*r0||gm*r0*r0=0.5gm*r0*r0 ,进而算出低频增益为gm*Rout。
Razavi书上给出的低频增益在数量上是对的,但是实际电路工作情况却是错误的,故而具有一定的瑕疵。

网友:
又把这帖子翻出来了,一年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认识是否有所变化??

快过年了,洗洗睡吧!

网友:
本来就有点不明白,现在大家说的我都晕了

网友:
本来就有点不明白,现在大家说的我都晕了
引用 网友M:

    老僧没有参禅的时候,望山是山,望水是水;
    参禅一段时间后,望山不是山,望水不是水;
    参禅到现在,望山还是山,望水还是水。

网友:
当时看书的时候也有过这个疑问。。但是心想人家大牛怎么会有错,也没有过多计较;现在看到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想一想还是支持楼主的观点。
不过二者的差别似乎不是很大。。

网友(2012-03-16):
有意思啊有意思,大家都没错吧,一个为了算增益,一个单纯算阻抗

网友:
我也曾经思考过

网友(2012-04-18):
如果从镜像端考虑应该是1/gm数量级吧

网友:
技术讨论帖必须要顶

网友:
钟师兄果然牛X,在52楼的详细分析指出了所有人讨论的分歧之处,前面几位大神分析的也没怎么错,只是有点断章取义,误解了拉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答之前应该先想想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

网友(2012-07-09):
汗,没看明白

网友(2012-08-13):
2楼和52楼,都是对的。

网友:
Hi, you guys, Please read the book carefully.
(1)Raziva这一页没说错,在该页算增益时,与频率没关系。请进一步理解Av=GRout,这里的G是输出短路跨导,M3的漏短路倒地,因此此刻从M3的源端忘上看的小信号电阻是1/gm3 // 1/gmb3 // r03 ;
(2)如果纯粹分析该点的阻抗,漏端电阻从源端看电阻的公式是现成的。 (Rd + rds)/(1+(gm+gmb)rds;
(3)如果分析该点的极点,严格意义上从传输函数上找,简化从该节点的对地等效电阻和等效电容出发,只是分析电阻时,考虑到M3管漏端电容高频时的短路作用,此时从源端往上看也是小电阻。
仅供参考。

网友(2022-07-18):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也对,也不对。相信你是认真思考过的,值得鼓励。

严格的说:频率很低时,这点向上看到的阻抗确实 ...

大佬我想问一下 如果没有输出没有负载电容,折叠电容的电容理论上是比输出的寄生电容大的,折叠点的阻抗是否为ro量级,同时会不会因为密勒效应导致,折叠点的电容比较大。

网友(2022-11-10):
1.拉扎维是对的,书中在论述这句话时,加了条件“短路电流约等于M1的漏电流,因为从M3的源端档里看、所看到的阻抗,即1/gm3//ro3...”,这句话里如果在因为的后面加上“短路时”,就完全OK了,所以书上的表述只是让人产生歧义,并不是错误;
2.楼主的提问也是对的,从M3的源端向上实际看到的阻抗确实约为一个ro;
楼主的提问和拉扎维的论述是两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是计算输出短路下的等效GM,一个是考虑直流状态下的输出ro,只是没有把前提条件列出来而已。
按照楼主的思路去计算增益也是一样的,以CS放大器为例,假设负载为ro,则VIN输入产生的小信号电流经过两个ro的分流,在负载端所产生的电压为gm(ro//ro)VIN,其等效增益仍为gm(ro//ro)。

网友(2024-01-09):
技术贴,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