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可否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0-05-14):
编verilog程序的时候总是避免去写for循环,因为觉得是不可综合的。
但是最近在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发现有些资料和教材上的程序示例是有for循环的,所以现在比较困惑,到底for循环可不可综合?

网友:
for不是不能被综合,而是被展开,
如for(i = 0; i<8 ; i = i + 1)
din[i]<= ...
那相当于din[1], din[2], din[3]...等8个寄存器都被赋值,
主要多的用于重复的结构,比如FIR,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个人还是从来不用for。结构不好控制。

网友:
二楼正解, 用于展开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还是不用for循环的好

网友:
2楼正解,for可以综合
综合工具综合时会把它展开
一般不推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
看情形,有些时候使用for会使代码结构更清晰
而且大大减小代码量

网友:
8# jeery_lee 嗯,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大量完全重复性的信号赋值或模块声明用for没问题

网友:
for不是不能被综合,而是被展开
这样结构上就很不好控制
也不是很好理解,所以一般不建议使用
但是在给RAM或ROM赋初始值时可以使用的

网友:
TB的里用过 但是设计里边从没用过

网友:
我是从来不用的。

网友:
岁月流th

网友:
我知道用for语句描述的移位寄存器是可以综合的,例如: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integer i;
   for(i=0;i<15;i=i+1)
      out[i+1]<=out[i];
end

网友:
对的 就是一个个都被展开的 很浪费资源  不推荐这样使用
2# eaglelsb

网友:
Can try to use

generate
for (i=0; i<N; i=i+1 )
  always (   )
end
endgenerate

网友:
for可以综合,
除非你for后面的代码是不可综合的

网友(2010-07-27):
可以综合, 但受到一定的限制.

网友:
可以先写成展开的形式, 再用for改写.

网友:
可不可以综合的问题不要死扣语法,想想你要实现的电路的大致物理结构就OK了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牢记你写的每句代码都是要用电路实现的

有些地方用for可以让代码看起来更简洁

网友:
FOR只要用确定的数来控制好像就能综合

网友(2010-08-31):
for循环可综合成重复的硬件结构!

网友:
这个可以综合

网友:
  good, for 语句还是不要让它综合了吧,

网友:
2楼正解,其实很多情况用for比较清晰,如果做一个路由器,用for会极大减少代码量

网友:
长知识了。。。以前老师告诉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写循环,因为编译器有的强,有的弱。。。有的可以综合,有的不能

网友:
综合的时候,综合器会将for展开
只要for循环次数为常量,for中语句可综合,这个for循环就可以综合

网友:
严重的谢谢楼主了啊!呵呵

网友:
哇,大家说的都很不错呀。个人也不喜欢用for循环

网友:
For展開之後會很大, 而且很難控制說tool會把他綜合出甚麼電路

网友(2011-07-02):
for综合木有问题,亲测

网友:
主要是为了代码好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