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锁相环精度问题

楼主(2010-05-14):
当前,锁相环的精度大概能达到多少?
比方说,基准频率是 1MHz, 那它锁定的输出频率大概能达到多少精度,
或者说输出频率大概为 1MHz正负多少频率范围内?

网友:
此精度和设计有关,一般从几十到几万ppm都有

楼主:
那一般性的情况下,这个精度与基准频率的大小应该有关系吧。对于小于1MHz,也就是只有百KHz级的 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当前,锁相环的精度大概能达到多少?
比方说,基准频率是 1MHz, 那它锁定的输出频率大概能达到多少精度,
或者说输出频率大概为 1MHz正负多少频率范围内?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的精度是由输入时钟的精度而定的,输入时钟是多少,锁相环就是多少,锁相环只是跟随输入时钟频率。
锁相环的的性能在时域上的表现为抖动,在频域上表现为相位噪声。
所以你在看PLL的性能时不会看到时钟精度这一项,而只会有抖动或者相位噪声

网友:
PLL 的精度在integer N架构下为参考输入
在fractional-N 架构下想要多小都行,一般wireless中都几十到几百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