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问题求教

楼主(2010-05-14):
直接对模块的输入打一拍,为什么仿真时看不到效果呢?
打拍输出的信号与输入波形一致,并没有按预想的向后延迟一拍?
直接对模块内部信号打拍有效果.
以前从没碰到这么诡异的问题,难道与仿真环境设置有关吗?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怎么打的呀,能不能看看?

网友:
是时序仿真还是功能仿真?

网友:
如果是功能仿真是看不到延迟的,这是我的理解,对否?

网友:
时序仿真和功能仿真有区别吗

网友:
关键看你怎么采样的了。如果使用寄存器的话,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好像仿真软件默认的是当前输入信号无延时地就已经到了输入端,并且通过了当前的一个寄存器,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延时效果,所以第一个寄存器也就没有起到延时一个时钟周期的效果。
可以这样做:假设输入信号为datain,然后做个assign w_datain=datain,将w_datain输入到输入端,那通过第一个寄存器就会有延迟一个周期的效果。

楼主:
恩,后来回去做了实验,确实是如此!modelsim默认是无延时的输入!
所以在写testbench时,是否推荐将延时加入,这样才能真实的模拟实际场景呢?
不知道大家有何看法?
7# 心之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