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RAM自动布局布线(急)

楼主(2010-05-14):
我目前正在使用SE做自动布局布线,但工艺厂只提供了RAM的GDS文件,没有LEF和TLF文件,如何将RAM导入SE和别的cell一起自动布局布线啊?我尝试将RAM当作block,但是SE提示没有BLOCK的时序信息,不能导出verilog文件,没有Verilog文件就不能后仿真,请教大家因该怎么办啊 ??

网友:
应该是吧RAM当做block来处理吧,gds 可以转换成版图,版图通过abstract产生lef文件,再在你的.V文件中定义你的RAM模块

网友:
但是没有RAM的tlf文件啊,我试过当做block,但是SE不能导出verilog网表,提示说RAM没有时序信息,比较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