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ir IP核做低通滤波器,rdy信号为何会出现在rfd之前

楼主(2010-05-14):
我做的系统是用来利用谐波测距的。输入信号是调频信号,包含多普勒效应。先经过一个带通滤波器,滤出6次谐波(6次谐波的频率减去多普勒频率)。再经过一个乘法器混频,再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器,滤出多普勒信号。但是,低通滤波器的输出结果不对,居然还是一个频率变化的信号,而且很可疑的是rdy信号出现在rfd之前。而一般地,fir的rfd信号先于rdy信号出现(没选用ND端口),help里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2015-01-28):
最近在用Xilinx FPGA的IP核实现低通滤波,也遇到些问题,就是没有滤波,rfd和rdy一直是低电平,很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