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布局布线中如何布bond pad(急)

楼主(2010-05-14):
现在正在用encounter给一个芯片做布局布线。我是个新手!请教如何布bond pad。我已经读入了 bond pad的LEF文件。我用了如下命令去布bond pad,但是没有任何反映,没有任何error和warning。
placeBondPad -ioInstName IOIN_cs -pad PAD60NU -pinName PAD -position I

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用过,的确是没啥反应。
我想你添加Bond Pad已经是到了最后要导出gds的阶段了。
我是用addInst这个命令做的,自己写了个脚本,把每个Bond Pad要添加的坐标点计算出来,再用addInst就可以了。
希望有人解释一下为啥placeBondPad没有效果。

楼主:
谢谢指点!我现在没有到要导出gds的阶段,但是我想先把bond pad 布上,和相应的io连好了,以后就不动了!我用 addInst虽然可以放上bond pad,但是是不是得手动把bond pad和相应的io pad连上?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