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 need at least one file to send

楼主(2010-05-15):
我运行sx之后就会蹦出sx: need at least one file to send的信息,启动不了,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1-12-05):
我的也是如此啊,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9-28):
linux里面sx是用来传输文件的一个工具,运行看波形软件的时候用直接地址就可以了。
比如你的sx安装在"/eda/sx2006"目录中,执行执行“/eda/sx2006/bin/sx &”就可以了,也可以把“ alias sx='/eda/sx2006/bin/sx &'  ”写入到用户根目录的“.bashrc”文件中,直接在命令行输入“sx”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