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xilinx怎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0-05-15):
之前都是用quartusII,今天刚装了一个xilinx,发现所有窗口都是只显示下面的一条,为什么呀?情况如下图

网友:
有可能是你换了系统主题引起的

楼主:
哈哈,改回xp经典主题后就好了,谢谢呀

网友:
呵呵,楼主 和我遇到同一个问题! 貌似只有Vista主题是这样 win7、 xp主题都没事

网友:
是主题 问题  我的也曾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