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pice与hspice的区别?

楼主(2010-05-15):
如题,诸如两者的网表或者代码格式是否通用,或者适用范围等?求教!

网友:
HSPICE只是spice的一个仿真器而已
SPICE : Simulation Program with Integrated Circuit Emphasis
Developed by UC Berkeley
Spice tools available: SBTSPICE, HSPICE, Spectre, TSPICE, Pspice, Smartspice ...

网友:
HSPICE是整过容的SPICE,脸蛋儿好看了,但是内心没有变。

网友(2010-06-20):
我的理解spice是内核

网友(2011-09-12):
正有此问题,刚好学习